IBM X61内存报警

楼主(2010-04-18):
一台IBM X61笔记本,内存报警,同行拿过,说是把内存拔了下,再插点了一下,第二次开机,老问题,内存报警,他以为是北桥问题,把北桥重做了,故障还一样 ,我想也没想就直接刷BIOS,像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至于缘故我至今没弄明白,X61是SPI的BIOS MX25L1605D ,我用的最原始的SPI 编程器这个价格低廉,也好用,BIOS资料直接在官方网站上下的,一个执行问题,用EXEFILE 分离出BIOS ,刷好后,开机果然亮机。同行第二天又把机器拿过来,说是网卡不好用 ,网卡(INTEL 8255)芯片他换了一个也一样,网卡认的到,也能连接到,就是只能发信号,收不信号,看了下,发现BIOS页面首页有个LAN MAC地址 为FFFFFFFF ,原来网卡的MAC地址没了,估计是刷BIOS造成,听说很多认刷IBM BIOS 后网卡都不好用,估计都是这个原因,当然只限这个网卡,后来我在网上找一个MACFLASH软件,这个软件就争对这个系列网卡,直接写了一个MAC地址,当然它是基于固件,不是其他软件只是暂时修改,这个是永久改MAC地址的,修改完了,重启后,OK ,在反复重启都没问题,机器终于修复

网友:
北桥问题    搞过8台的 !!

网友:
求助X61内存报警这么修,我量了内存供电都有1点8V用打值卡,阻值没有短路的现象,后来怀疑是北桥不好从做北桥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点思路,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
楼上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内存都换过了,北桥也做过了,还是老样子,还是内存报警

网友:
我也遇过几台因为内存槽虚焊的,不认内存,重做桥也不管用,最后加焊内存槽OK

网友:
内存槽 和 北桥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台X61的也是报警,最好换了个北桥用了两个小时又不行了,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
你也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楼主讲得不错..IBM的 MAC ID 是写到BIOS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