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70,电流0.35 ,无VCCCORE

楼主(2010-04-18):
同行拿过来的一片三星Q70主板,说是客户机器摔了,没触发,后来他们换了南桥,能触发,但点不亮,电流上到0.3A左右,CPU没供电,到手后,仔细看了一下,5V 3.3V ,2.5V ,1.5V 1.8V,0.9V 1.2V ,1.05V电压均有,就没有VCCCORE,CPU供电芯片为SC452,测得外围电路也正常,就是有个CHP3_DPRSLPVR,这信号没有,这个脚是44脚,跑这个脚到一个R161电阻(475)居然这个电阻没有,原来他们换这个芯片的时候把这个电阻吹飞了,找电阻补上后,本来以为就OK,没想到这个电压被拉低了,正常应该是3。3V ,现在只有2左右,这个信号是有KBC和南桥发过来的,换掉KBC后,信号正常,电流上到0.4A 但CPU任然无供电,于是把南桥重新换一个,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