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几个盘符都打不开?

楼主(2010-04-18):
电脑CDEF盘都打不开,右击也打不开,出现这个病毒:worm mail.win32 brontok.ar 用瑞星也查不出来病毒,里边还有数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电脑

网友:
属性里显示是什么格式?

网友:
盘符属性里文件系统是FAT32,类型是本地磁盘,右击打开盘符要你选什么程序打开,用瑞星根本查不到毒,

网友:
在DOS或PE模式下看一下能否看到数据,,如果不行就格式化一下,然后再用数据恢复

网友:
数据还在里边,就是打不开了

网友:
楼主不知道是不是修电脑的。启动到PE就OK了啊!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我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里把数据拷出来了,然后格式化了原来的硬盘做的系统,做好系统后在把拷过去的文件在复制过来的,刚开始还能打开,这一会就出现盘符打不开了,

网友:
中毒了呀,用360急救箱试试看。

网友:
知道中毒了呀,现在是盘符打不开,里边还有数据,用360和卡巴也杀过了,有50多个木马删除后重起还是打不开盘符,

网友:
用DM清零!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数据感染病毒了,现在这种情况只能把最重要的数据考出来,用正版杀毒软件来搞了,

网友:
晕,DM清零还能搞回数据吗?

网友:
在PE里面杀毒吧!

网友A:
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不要打开。下载金山急救箱和360急救箱来急救一下,两个都要用。还要断网杀一下毒,因为你的硬盘数据里面带着毒。最后提醒你,用完后要卸载金山急救箱,因为这个软件在的话,你桌面上保留不了快捷方式。

网友(2010-06-24):
跟帖的人挺多啊,都有差不多的经历吧?‘杀’就一个字,换几个杀软试试,一般杀软不行就找专杀。没什么重要文件就全格最省事。

网友:
版主 发个帖子干么扣我积分 给我讲解讲解 我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