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量产啊 量产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18):
我是新手 请问怎么量产 请问量产是什么意思啊 能解释下吗 谢谢啦

网友:
你说的是U盘量产嘛,,,量产就是把U盘做成USB-C0MB0,,,,,,,,或是USB-HDD

网友A:
USB-HDD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哦 这样的啊 谢谢啊 请问哪有什么工具能量产吗 我不知道

网友:
U盘量产意思就是工厂的批量生产,我们量产一般就是把U盘量产成USBCD-ROM的,现在的电脑基本上都支持这中启动,省了上光驱装盘的烦恼了呵呵。很爽哇!你量产的时候要根据你U盘的主控芯片来找合适的量产工具,现在的测试U盘软件测试出来的信息有点不可靠,量产的时候最好拆来U盘看主控是什么型号的。量产的时候在百度上查下哇有教程的。

网友(2011-10-01):
我一般用软碟通,方便安全

网友:
首先要找你的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就可以量产。U盘打不开,或者无法格式化等等,都可以通过量产来搞定。

网友:
没看明白,又跟细致的介绍吗

网友:
楼上的哥几个 不懂就别说话 别把我们楼主教坏了 量产是指 那些被黑心厂家扩容的u盘恢复实际容量的软件
有时 u盘不能被电脑正常识别 又格式化不了 可以尝试量产 首先用ChipGenius读一下u盘 看是什么厂子的什么型号 再找到这个厂子的相应型号的量产软件就可以了 提示每个型号的量产软件 不通用
上面说的 USB-HDD 这个是主板支持u盘启动的格式 再奔4以后的板子 支持USB-HDD 这个u盘启动格式
如 把ghost版光盘镜像(*****.iso文件)刻到u盘里 写入方式选择USB-HDD 提示这样做后 u盘启动后直接进pe系统 没有光盘那个启动菜单(多次试验 经验之谈)光盘镜像刻u盘用UltraISO 如找不到可以找我要 qq:547413056

网友:
楼主,不要问来问去了,给你个最好的U盘量产方面的论坛,包括目前最新的各种U盘主控芯片的量产软件
及教程.
数码之家论坛

网友:
推荐去U盘之家 那里能解决你所有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