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口问题

楼主(2010-04-18):
AUSU扳子 4个SATA口 只有第3个可以用 查别的口起机都蓝屏,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BIOS里 都开启呢 AUTO~!!!!!!!!!!!!

网友:
系统重做就ok  。原因很简单就是IDE同道没有的都关闭了。进系统打开就ok

网友:
看看接口边上的小元件是不是有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