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数码相机,数据线是好的,就是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0-04-18):
请问一下高手,一数码相机,数据线是好的,就是连接不上电脑,是怎么回事,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电脑

网友:
呵呵.如何连接不上呢?相机有没有开机?USB端口是否正常?电脑给你什么提示?什么都不说.你要请问神仙才能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电脑USB端口是好的。

网友:
一般的相机要脸电脑得先关上机子,接上数据线后再开机,楼主的操作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