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反复跑FF,C1,EF.....

楼主(2010-04-18):
新手求助,映泰M7NCG400主板,客户送来时说不过内存,上假负载量了一下,辅助电压才0.69V,随之更换了内存供电IC,上电量了一下,辅助电压出来了.(时钟正常)换上真U,内存.结果就如题了.请高手们教教.....
主板
求助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成成主板维修
刷过了,状况依旧的.

网友:
继续换管,如果还不行拆外围芯片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清理下插槽 换IO 刷BIOS 打阻值

网友:
你这同样还是没有跑内存啊,没跑内存就得先确定其他的工作条件满足才行

网友:
把槽子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量下内存插槽旁边的排组,有没有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1394芯片COM口也会引起不读内存

网友:
有没有谁手上有这块板的?麻烦帮我看下那个W83IC是正确是什么型号呢.我怀疑被人搞过了...不知哪个才是对的.

网友:
先 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 刷BIOS 换IO
然后就是桥咯

网友:
llm137
全部试过!没用!

网友:
测量内存的信号线看下,排阻以及到桥的线路

网友:
北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清理下内存槽 试下 看那循环码 内存没过啊 内存电压现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