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跑28

楼主(2010-04-18):
T23机子北桥旁边的1.8V电感开焊了,加焊后CPU能工作了,跑28不过内存,不插内存也跑28,看到北桥芯片有烧黄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打内存的ad线判断是否是北桥问题

网友:
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先换内存吧 这个机器比较挑内存 ,再就是看看槽子 ,板子老了槽子爱脱焊,北桥这么老了 别动不动就想招呼北桥,先打阻抗,确定了再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