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紫光19”白屏故障

楼主(2010-04-18):
那位同仁,修过清华紫光19”白屏故障,请进来指导一下!

网友:
白屏是屏电路的问题,按照液晶的工作原理,有电的时候是黑的,没电的时候是亮的,所有是屏部分的高压没上来,应该是13~23V之间,自己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