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n久 维修店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0-04-18):
去维修店无法解决,问题偶尔出现
主要现象:
              1.正在运行时,“噌”的一声,电脑死机,鼠标能动,其他的都不行 ,等一会就好了
               2.正在运行时,“噌”的一声,电脑蓝屏,重启无法进入系统
采取的办法 :    重装系统,或者把硬盘线重新插拔一次
结果:               没有任何问题,但过一段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过一段”有时是一两个月,有时是好几个月,而且故障出现后如果不采取上面的措施,问题就会频繁出现

怀疑是硬盘的问题,用hddreg 修复了一下,发现了大概6个坏扇区,修复好之后却出现了一下故障
1 近期原本故障不再出现,修复后故障重新出现
2 每次开机都会自检 ,删除硬盘上的好多文件,似乎硬盘坏了
3 以前只有运行大型程序硬盘才会吱吱响或者偶尔响,现在在进入系统前就响,进入系统后也响,好像硬盘读不动似的

哪位高手帮帮我呀,这个问题好久了,现在又被我折腾除了新的问题

网友:
只能更换硬盘了。都要挂了的东东了还让他撑下去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网友:
这个不是做维修店吧 2# lhbstcnll

网友:
数据线插拔过就会正常,不知道怎么搞的
hddreg是不是不好啊,本来没毛病的给鼓捣出了毛病
另外 我怀疑是硬盘的故障,但并不太确认,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毛病?

网友:
换个好点电源吧。

网友:
可以先找个确认没有问题的好硬盘代换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你可以先换电源用上一段时间看看,不行再换硬盘试试,只能这样排除,因为你那故障也不是经常性的,所以不太好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插头接触不好,电源插口都是c字型的,多次插拔就会开口变大的。sata硬盘这样的问题就出现的少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老化了吧

网友:
换电源,电源用好点的~~~~

网友:
把硬盘电路板拆下,擦洗下面金手指,再试试吧

我怀疑是电路板下面的金手指腐蚀氧化了,这歪招修好了好多疑难杂症,嘿嘿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
现在最让我头疼的问题是,自从我用hddreg修复过硬盘以后
硬盘便咯咯吱吱的响个不停,好像读不动似的,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
能不能回到没修复之前的状态?

网友:
先用替换法判断出到底是 哪个东东的问题吧,硬盘?电源?主板?或XX?如果真事硬盘,DM有个添0和低格的功能,MHDD有写W和ERASE功能,效率源针对各别型号硬盘有自校准功能。在不行就3000,你可以试试,前提吧数据先拷走。

网友:
换个硬盘先排除吧

网友:
用hddreg 修复了一下,发现了大概6个坏扇区

可见坏硬盘的可能性大一点,建议楼主换个硬盘试试先,只能用排除法了,电源供电也会出现这类问题,硬盘有吱吱声音,看来是有坏道了,逻辑坏道是可改重新用软件分区低格修好,物理坏道只能屏蔽了要么就只好做费了,用效率源查查先吧,

网友:
可以先找个确认没有问题的好硬盘代换一下就知道结果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电源老化,功率不够大了而已.

网友:
既然怀疑硬盘坏了。为什么不用替换法来测试下呢?
毕竟搞维修的如果没有硬件备件的话会很麻烦的吧

网友:
你最好找个稳定点的内存 换上试试

网友:
硬盘故障。。。。

网友(2010-06-03):
看来只有换硬盘了,修恢的话也用不了很久

网友:
论坛里强人很多。。。。能说的问题都说了。。问题就是在硬盘跟电源那一块。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
并把硬盘接口的D形插针稍微捅大一点
在不行就只有换片硬盘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