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加内存,笔记本不开机了 ,内存爆了一个颗粒

楼主(2010-04-18):
同事加内存,笔记本不开机了 ,内存爆了一个颗粒, NEC的N6000的机器现在电流0.54A 诊断卡00

网友:
估计内存供电电路短路了。

网友:
感觉是新加的内存有问题,结果把主板烧了,接个假负载,量量有没有短路,和数据线的阻值,然后再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内存质量也太次了吧

网友:
3楼说的对  看是不是内存供电那块有没问题·····
还真没遇到过加内存能爆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