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95档25该拆的都拆了

楼主(2010-04-18):
MS7095档25该拆的都拆了包括(声卡、网卡、串口芯片),刷过BIOS 还是档25 上独显正常显示,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助中。。。。。。。。。。。。。。。。。。。

网友:
7095是什么芯片组?如何是NV单桥的,上独显正常,那就是显卡问题了,一般是桥有问题,可以加焊一下看

网友:
总线供电的场管跟电容不良也会档25,前些日子就修到好几块V星的板都是总线供电的电容不良导致不跑吗或者档25

网友:
总线供电的电容在哪?? 我刚才测了下VGA口  红、绿、蓝无电压输出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问题是北桥的问题啊    打一下VGA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7095是威盛芯片组的,,

网友:
都有点怀疑南桥了,打值测量南桥

网友:
VGA接口对地74.9欧(RGB无电压输出)  南桥中间跳线15X10K欧(有3.3V)   U口8.5K欧   内存供电管换过,AGP管换过 U口大电容换过、南桥周边的4个大电容也换过。。。北桥还没加焊过,因为手上没有土炮只有 852D+  不知道现在怎么办、、、、、、、、、、、、、

网友:
南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好多技嘉的板子南桥烧个洞就跑25

网友:
看来该搞的都搞了 最后只有去加焊北桥了

网友:
先按 桥 在加焊

网友:
用PCI显卡点,如果不亮。就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