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串口测试工具

楼主(2010-04-18):
今天一个客户拿一个主板说是 串口坏了测量串口对地阻值有一组不正常,更换75232后恢复正常,交给客户,客户要求要测试给他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串口鼠标,但是我没有这个东西,特向大家求助,有谁知道串口鼠标的制作,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测试方法。

网友:
可以通过新建一个超级终端,然后短接串口的2和3脚。同时按键盘有输出就正常。比如输入2,输出就应该是2。如果无输出就是坏的。

网友:
短接串口的2、3两针,在超级终端中敲击键盘,有数据回显串口正常。

网友:
今天一直都没想到解决的办法,谢谢楼上2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