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故障

楼主(2010-04-18):
两开关管烧了,换上后开机 风扇转一会辅助电源处就 啪的一响,爬窝了,检查辅助电源的激励三级管烧了,换上后再开机,又响了一声,限流电阻5欧又烧了,不知什么原因?辅助电源经常会出此问题。开一会儿就爆保险,不知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先测其周边元件,一定有短路的.

网友:
你要仔细检查辅助电路里的各个元件,即使是全部也不多,大概二十个。重点检查整流堆、两大滤波电容及对应的两均压电阻、启动电阻

网友:
個人的維修經驗總結,前級220V的電路比較好查和維修,後面的就比較麻煩點。。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辅助电源烧东西,着重检查开关变压器,此东西体积小,初级线径小,匝数多,电压高,易出毛病。

网友:
风扇转一会儿 就炸辅助电源     我认为应该是稳压电路有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用 数字表 就用二极管档看元器件有无短路
我提醒不要 只查短路  也要 注意看开路
关于辅助电源,我个人认为比主电源还好修, 多深入了解一两个电源 会领悟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
取下2个主开关管  在保险处串上40W灯泡 修辅助电路要地毯式检查 这样原件才安全

网友:
我昨天看视频维修教程,说开关管损坏,就必须检查旁边的保护三极管的二极管和电容,那不还会烧开关管的,这个东西短路,电流太大,就会烧开关管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有开关管烧了的原因,楼主可以查查看

网友:
开关管烧了,你不能只换管子就马上开机,烧管子的原因你没找到,你有多少管子都不够烧。你得检查辅助电源中有无短路元件,还有稳压回路有没有故障,还有一些小电解电容变质也可能引起烧开关管,你都得仔细查,把导致烧开管的原因找到才能开机的,要不你也得串个灯泡开机啊,故障根本原因没找到瞎换开关管,你有多少开关管够烧。

网友:
激励问题也会烧的。

网友(2010-05-19):
短路问题,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