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代码跑60,屏和外接都不显一例!

楼主(2010-04-18):
朋友发来一块T43 主板,据描述,原来是挡机,做南桥,因为是封黑胶的板子,显卡爆锡了! 我拿到手时候显卡是局部短路的,开机不跑代码。  正常维修步骤,拆显卡,,跑检测卡挡09 DA  ,可以确定南桥做好了,于是换芯片,做好以后代码跑的很顺利,接了屏一试,什么都没有! 很是惊讶,外接试试 也什么也没有!  修T43 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以为是显卡芯片坏了  ,只好再换一个。
  重新更换显卡,代码依旧跑的很顺利,接屏和外接 涛声依旧!  呵呵 这下遇到难题了,应该不是显卡坏了因为代码已经跑过,所以感觉供电部分应该不会有事,肯定有别处某一个信号不良导致的,于是打开点位图,打开图纸查找相关的信号控制!

先查了显卡的复位, 因为我对图纸信号不甚了解,只能大概的去碰碰运气,复位是正常的,于是翻页,到显卡的第二页看到这个信号,-VGA_BLON   不知道干什么的,先查有没有电再说,比较一块好板,这个都没有电压,  继续查,查到了这个PANEL_POWER_ON, 也不明白是做什么的,反正看到ON 就知道是开关的意思,比着好板一测,哇 ,哈哈 找到问题了,这里没电,于是打开点位图的这个点,测量线路,好板是通的,此板不通,飞线接好,再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呵呵 ,运气不错吧!

介绍一点修T43 的小技巧吧,  一般情况下,有PCI复位 跑00 FF时 先查CPU 复位,如果,没有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做封黑胶的板子,一定要做好隔热,万一没有把握的话,就干脆做好准备 不做隔热直接做两个桥, 要是做显卡时不确定外围的话,可以拆了显卡,T43 拆了显卡能跑代码的 跑到 09 DA   不过要先做个小动作,拆掉Q59  否者会掉电!

网友:
个人见解ANEL_POWER_ON信号是显卡给东芝的一个显卡工作反馈信号,当东芝芯片PIN61和PIN16 收不到这信号就发不出VBL_DRV和VCC3P_DRV信号到屏接口那里,也就是屏的ON信号和高压条电压都打不开,但VGA接头没显示我就没分析了.虽然我会说,但给我修的话可能未必修得好,也许也乱修一通

网友:
只能说修板真的要仔细,但有耐心还不成.

网友:
有图维修才方便很多 啊·····

网友:
PANEL_POWER_ON是由显卡发出让TB62501产生VCC3P。

网友:
刷BIOS没有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显卡能跑么。。?

网友:
要是没有好板对照,楼主可能没有那么顺利

网友:
l楼主你这种情况外接应该是有显得啊

网友:
多谢高波提供思路、
手上有个T43 显卡外伤 现在做了显卡不显示了 估计是没做好 我去拆了显卡试试 回头告诉你结果!

网友:
没显卡是可以跑数的

网友:
Q59是做什么有的?

网友:
Q59是温度过高时强制关机的,和温控MAX1989等连接

网友:
既然已经有了PCI复位,没有CPU复位,为什么还要考虑南桥?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只要PCI起了南桥就没问题喽?

网友:
这种情况外接应该是要显示的呀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个T42,开机跑码后还没显示就掉电的。也是7500显卡的PANEL_POWER_ON这个信号出不来,导致VCC3P和VBL16出不来掉电。拆下显卡测了没断线,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不错,楼主好谦虚,怎么蒙的全是关键信号.

网友:
Q59是供电的开关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