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过一会发黄,然后不亮(但绿灯亮)

楼主(2010-04-18):
一台联想L193 wide ,接手时,一亮即灭,但绿灯亮。补焊后,能用,30~40分钟后,光变黄,再过10余分钟后,背光灭。关机冷却后再开机,现象重复。是灯管有问题吗?
联想

网友:
不是,是电源板的问题吧,你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之类的,还有有没有明显发烫的元件~~~

网友:
很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你说背光 那百分之百是高压和灯管的事了 肯定不是电源板
2楼的说:电源鼓包 发烫元器件 楼主肯定都试了 等于没说

网友:
先换块屏试下,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撒。很可能是背光灯的问题

网友:
换根高压条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灯管跟高压线的焊接地方虚焊也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拆开外接个灯管试下,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用外接高压板和灯管试

网友:
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是否正常,如果是灯管问题,更换就正常了啊

网友:
重新全面补焊后,已经修好,应该还是高压部分虚焊。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电源部分稀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