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学修主板,终于开花了 12V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0-04-19):
远程学了一个半月的修主板,终于开花了,修好了第一片主板。
接修一台机子,点开关CPU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了,诊断卡只有3.3V灯亮。按所学的,心里判断这应该是上电保护现象。下了电源,用表打电源座各脚的电阴值,查到小4口供电时,表响了,12VCPU供电有问题,是PWM电路出故障了。在PWM电路学习时,自己比较认真了,还写了个人的体会,理论上有一定的积累,心里不慌,拆下板子,没下CPU,点了下VOCRE,表响,下了CPU,再点表不响了,VCORE不短路?呆了下,不知是反了表笔还是什么的,表又响了,没头绪了。想了想,把所有的相关的电容的电全放一遍,再测,表不响了,确定VCORE不短路。这下子,以为是IS6566PWM的主芯片坏了,我手里没有这种芯片,引脚又多,又密,说实话,就是有我也没把握焊得好。以为没搞头了,想了想,12V短路,还连着个上管,再到电感的,量一下,上管吧(老师说过下管的工作周期比上管长,一般坏得也多,就以为下管没坏,上管咱会坏呢),一测上管的DS极,表响,来精神了,是三相的,三个上管的DS极都表响,是那个呢,测量各上管的G极的阻值,中间那个表响了,就它 了,看了下是05ND25的,把它下了,在旧板上同样是CPU供电的位置拆了个06N03,换上,再打表,正常不响了,再上电源,一切正常。后在群里与人交流时,有人说,上管坏,可能还有主芯片的问题,可能还会返修,管它呢,毕竞修好了,而且是第一块,乐乐先。
这对熟手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可对我就不同了,是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修好的第一片板子,有一定的意义,就写出来了,同时谢谢授课的月饼老师。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对于刚开始学的,这个算是一种动力,修好后总会有一种成就感,鼓励你

网友:
LZ就换了一个管子?还有就是这板子的型号是哪个呀?

网友:
楼主以后这样的,没有示波器的话一定要测量好每个上下管 的G极电压是否都一致!或者拷机一会哦。不然会返修。经常6566坏!

网友:
不是说场管在板子上是测不出来的。。只有拆下来测才知道好坏

网友:
呵呵,又跟楼主学习了一招,继续努力。

网友:
7# cpu供电管一般都是击穿 很少碰到性能不良

网友:
我也拆下来才量,新手值得鼓励一下,恭喜哦!!

网友(2010-05-25):
支持一下楼主,不过有时12V短路量的时候全部都短要短开电感才能量得出来,用烙铁把一只脚断开来

网友(2010-12-01):
成就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