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 COMS电池 连接主板的铜皮已经掉了

楼主(2010-04-19):
笔记本BIOS COMS电池 连接主板的铜皮已经掉了
该怎么办了,电池已经无法在焊在主板上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是印刷电路版上面了铜皮被我取电池的时候拉掉了,已经无法在焊上去了,结果就是无法在开机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电池都可以开机了

网友:
悲剧啊  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个好弄啊,跑下电池的线路不就行了,不一定要接原来的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