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开机,修好几天了。TB,PMH4,H8,1631都换过了。

楼主(2010-04-19):
我有台T40,插上电源MAX1631 22脚16,21脚5V,23脚3.3V都有,但是按下开机,马上3.3V和5V没了,就乘22脚的16V,用万用表测TB62501 45脚上的小电容有短路。
    我换过TB62501,MAX1631,H8,PMH4,都不见好,故障依旧,拆下南桥量TB62501 45脚电容还是短路,现在无法下手,各位请帮帮忙。(TB62501 48脚的电容不短路哦。)

网友:
你下一个点位图看看呀,我看了看是待机5V相连

网友:
看你说的1631的供电是没有问题的,一触发就短就说明待机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用检查待机电路了没用,3,5没有说明是保护了
  你可以检查一下北桥,显卡是不是有问题,有时,显卡,北桥,挂了,也是短路的

网友:
兄弟乱换件是没有用的.你得找到故障点才行啊.
你得找找看是不是有短路了啊

网友:
修之前,各种电感对地的阻值有没有量过,换的东西太多了吧
干脆换主板好了

网友:
我认为是3M负载短路,可是又查不出哪的问题,南桥我拿下来了,现在也是短路。

网友:
PC卡取了试试??

网友:
是阻值偏低还是短路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偏低的话 大多数情况是能开机的, 而且去掉南桥也是能触发的,先别装桥  修触发了再上南桥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先在换件前先仔细测量一下各主从电的对地阻值,然后再看一看待机电压都正常否

网友:
我明天过去拆了南桥试试能不能触发。那块板搞死我了,明天搞不好叫客户换板了。哎。。。我技术有限啊。

网友:
查查点位图看看短路的电容正极跟那些原件相连逐一排除

网友:
是不是你表有问题啊 如果45脚短路大哥 1631 3M 不可能出的来把 3M 控制都没有怎么可能有 3.3 5V 瞎搞,别看表笔想就短路 肯定是你 局部电路短路 你起码先捅 下全部电感把

网友:
兄弟我支持你,我修的小黑比你的还惨,都找不到哪的问题,郁闷,麻烦你修好了通知一声,谢了

网友:
换板吧,我的短路把有可能短的件都拆了,还是短,没办法换了一块OK

网友:
电路短路,也是后载电路的问题,你先查一下,最好看一下图纸,还有电压有没有偏高,万不得以动一下南桥
其他桥路要是没有短路就不要换了,一般不会有问题!!1

网友:
t4 保护掉电未必是后级短路啊,应该把tb作为重点修,它监控各组电压,量tb反馈电阻可迅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郁闷,没搞好,给客户换了板子了。哎。。。

网友:
修板要想好思路下手啊,别乱换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