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下CPU赛扬E430不识别,而下赛扬D可以跑码,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19):
杂牌945主板原先可以支持赛扬E430,后来不好了,修好了,但只能走赛扬D,而赛扬E430不识别,刷BIOS也不行~不知如何是好?大家帮帮忙?

网友:
应该还是VID线路上的问题吧?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那个e430放其他的机器上试过没有呀

网友:
看看U座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看你上次修的是什么地方,有可能跟上次修的地方有关也说不定

网友:
CPU是好的,有在其他主板走过了,正常的~
是修CPU供电~但是现在供电正常啊,不知如何下手?电源管理IC旁边的东西都量过了,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