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强制开机能跑马有显示,开机处无法开机,别一块板跑0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19):
主板强制开机能跑马有显示,开机处无法开机,同故障有两块,有一块换IO后解决,而还一块换IO后还是老问题,开机针脚有5V电,
另一块板跑02是什么意思?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02代码是无意义的。根据经验是BIOS的工作条件不具备,查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像BIOS的时钟 、复位、电压、片选信号==

网友:
I/O、BIOS、南桥等电路最容易跑02的。。。。

网友:
纯开机电路问题 南桥晶振 COMS电路  IO到南桥 线路 02的话刷BIos 看下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你也可以再换个IO试试,要不就老老实实查开机电路的条件和工作过程

网友:
感谢!02刷BIOS后OK,再求另一块板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块不开机的,强制可开机的板,跑开机电路跑不到,上网查 了io的pdf,后用飞线接io到pson等,外加二脚插针,修复了。呵呵

上图

网友:
这种我多是摸摸晶振 你试试看!

网友:
南桥坏了 。。。。。。。。。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这两天看到修复的都是飞线,难不成都是必杀技?

网友:
呵呵,来了看下,就好看下

网友:
BIOS,IO,32.768,就这几个地方,再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南桥问题 建议 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维修的电路的,飞线却是一必杀,不信?你拆拆被维修过的笔记本,或者看看别人师傅级的维修作品!

网友:
你检查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有些IO是不参与开机的。如果不是晶振问题或者是晶振谐振电容看看,因为强加电可以达到开机的目的就这个问题来看南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补焊下试试。还有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开机排针吧

网友:
好强的说,可以学到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