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DEL!!!!!

楼主(2010-04-19):
今遇到这样一问题:在网吧下载游戏到U盘中,回来后烤至硬盘中,然后打算将其删除,可此时提示无法删除无源文件,于是我进DOS中先后用了DEL,RD命令可也无济于事,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硬盘
文件

网友:
楼主是在纯dos下执行del的吗,还在cmd下的dos窗口操作的,这有区别的

网友:
在cmd下运行的此命令

网友:
有可能是文件目录损坏,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修复工具修复工具修复正常后删除,或者可以用360工具箱中的文件粉碎工具粉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