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上电时序详解(未通过)

楼主(2010-04-19):
HP笔记本上电时序
HP
主板上电时序,供大家参考
主板上电维修:
,上电时序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10(MAX1999)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PQ141分别产生5V_S5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PQ145管便产生3VSUS,5VSUS,及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5VSUSMAINON#PU7产生SMDDR—VTERM。同时经PQ119PQ125转换成MAINDPQ143,PQ145PQ148,PQ153产生+3V, +5V,+2.5V,+ 1.5V电压。VRON送给PU3(MAX1907),PU5(1992E)产生VCC-CORE VCCP电压。PU6,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此时PU3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U42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网友:
我是初学者,学习了,不知道这样回复算不算灌水

yzz163 -1 请回复有意义的话

网友:
这样摘录的半截文章,不是你的,也代表不了你的维修水平。请写自己的东西,哪怕很简单的实例,也是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水平。看看那两个通过的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