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机就重启

楼主(2010-04-19):
刚开到按 F1 Del 那 就没信号了, cpu风扇不转  电源风扇还转!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主板是技嘉的  怀疑是bios资料问题 可是只能显示F1 del界面  在按下去就关机了 怎么办呢

网友:
电池拿掉,或跳线放电后试一试

网友:
试过了,不知道换bios芯片能不能解决

网友:
也发现有同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BIOS里面有关CPU风扇的设置项重改一下

网友:
放电
换内存
换电源
刷BIOS

用最小系统来测试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GA,VIA芯片组的板子,刚一显就掉电。最后确定为南桥问题,等我哪天有空换个桥给你结果

网友:
楼主换个头像   我心脏不好。

是不是cmos电路漏电了 比如电池座 与电池相连的那个电容  那个电容坏 查不出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