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 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19):
X41 开机无任何反应, 开机检查发现充电部份4542烧了, 换了个新的上去, 开机灯亮, 约10秒后灭, 同时听到低频叫声, L20发热, 立即断电, 测VCC5 对地电阻, 没有短路 , 如何修, 没思路了 .
充电

网友:
把4542 旁边的电感 和电台 检查一下, 有声音 电感的几率大一点
你发帖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电流表的 读数 发一下,你这样搞,别人不太好帮你判断,
烧管子的时候 别只换 那个场管。场馆 周围的一些元件 都有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