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不认PCI-E显卡

楼主(2010-04-19):
华硕P5SD1-TM/S主板

故障现象:
    开机正常跑码,响嘀.....嘀嘀的报警声,根据经验为不认显卡故障。
故障解决:
    在排除PCI-E槽有灰尘及倒针故障后,习惯先测槽的12V,3.3V供电,复位3.3V,时钟0.83V全部正常。打PCI-E槽到北桥的线路对地值,均正常。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测桥供电,为0V,看来问题在这里。桥供电是由一个N沟道的场管(9915H)输出的。如下图:

    此场管G极为10V,D极为3.3V,S极为0V。跟据场管的工作原理,判断此场管损坏。拆下,更换好的场管,开机检测S极输出为1.8V。桥供电正常。上显卡和诊断卡,加电试机,跑码正常,显示器正常显示,故障修复。
                                                                                                    维修员:小冰
                                                                                                    2010年4月19日

网友:
桥没有供电,还可以正常跑码吗?真是有点搞不懂。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的问题也是我所想的!非常奇怪!

网友:
主板的很大部分故障都是MOS管损坏造成!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是啊,为什么MOS管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频繁的开关机   和瞬间的大电流 都容易造成MOS管的损坏

网友:
桥没有供电,不肯能正常工作跑马的,太厉害了

网友:
肯定那个MOS管不是桥的供电,是显卡的,楼主测错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图是我自己拍到空间里,在这里看不到!我重新上图你们看一下

网友:
很神奇.NB没供电居然可以跑码?

网友:
一般北桥和显卡的1.5V都是出自一个电源稳压器的,想楼主的显卡是单独供电的哈!

网友:
想不通,桥没供电还能跑码

网友:
桥没供电还能跑马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学习了

网友:
桥没供电可以跑马?  你修的是什么板啊?

网友:
一般显卡无供电会引起无复位,看来这板还不一样哟

网友:
北桥供电都没有能跑马???那也太神奇了吧

网友:
桥没有供电能正常工作跑马?太牛了这板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PCI-E槽不良引起

网友(2010-05-25):
楼上的朋友们,我这问题,确实是桥没有供电,但是跑码了。还有报警声。就是管子坏了,更换后,修复的。相信我,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都有点疑问,为什么可以跑码。

网友:
冒失你那板是超板,人也是超人~~~~~~~但是我想把,你人一定是超人,因为板是死的,人是活的,像这样的错,一定是人的错~~~~所以你是超人~~~~~~~~~大家快看,天上有穿S衣服的超人在飞啊~

网友:
也许你的诊断卡给你开了个玩笑

网友:
超神的板子,桥没供电还可以跑码。。。真是什么板都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