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无法充电且用电源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19):
联想F40无法充电且用电源开机掉电
用电源开机后30秒左右掉电,拔掉电池直接开机后提示电力不足,故障一样
用稳压电源开机情况一样,插上电池用稳压电源充电电流提示为4A,无法充电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在线维修

网友:
能提供下维修思路吗,不知道该查哪里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接口有点虚焊

网友:
肯定板子有点问题,具体量一下发出来给大家参考,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就是CW4的板子,肯定是短路了,不用说

网友:
摸摸哪里有没有发烫的地方,上电4A肯定有地方巨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