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飞利浦17寸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0-04-19):
飞利浦17寸显示器维修过程
故障现象:能通电但白屏。
拆机检查电源板5V,12V都正常,查驱动板(NT68623)供电1084--33的电压3.3V也正常,
1117--1.8输出也正常,12M晶振波形正常。查板上去屏供电5V也有,跟换屏线故障依旧。
用乐华通用板试机还是白屏
拆屏修屏!!屏型号:LG.PHILIPS  LM170E01-TLA4

5V供电保险已烧断屏型号:

(时序芯片型号:KE5M5U2452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JM57RL  L3311SQ)

测VCC对地电阻1K挡有5k,无明显短路,测VDD对地电阻仅几十欧,有异常。
拆下供电电感和D44后任然短路,
当拆下VDD的四个滤波电容是不短路了,是4个并联的10uF电容!其中一个击穿了!
保险我用000电阻代替的,电容拆了一个装上,
VCC3.3V       VDD12V    VGH30V   VGL-5V都正常了!
装机后显示一切正常!

新手发帖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100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太强大了,这个可以用风枪吹的吗

网友:
在此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相关液晶屏的时序IC 和电源管理的电路图呀,,发几份参考一下,,,谢谢,,,我现在有几个白屏的故障,,手上没有IC定义,,也没有配件换,,,急....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我也在找这方面的图纸。 10# 蓝天数码场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稍微好修点的·
主要就休那些屏白屏的啊··
难搞··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我觉得可以用可调稳压电源负端接地,正端接VDD,从0V开始往上调,大概200MA左右的时候用手摸一下那个零件发热,如果是那个电容的话直接抠掉。 1# 小李电器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个,是DELL的17方的,毛病也一样, 也是白屏, 修好了。

网友:
通过

注意本站严禁灌水(维修间故事区除外),灌水三次将删除ID

网友:
请问你说的把TAB封好,TAB是指什么

网友:
连接屏和板的柔性带连接线 20# mfgok

网友:
楼主帮忙看看这屏白屏,三星LTM190M2-L01;

RST     3.04
EVCC   3.30
WP      0
SLC     3.28
SDA    3.28
5VDD  4.75
3VDD  3.30
AVDD  11.30
HVS     0
VOFF   -5.6
VON    0
D1坏了,WP对地电路。更换D1及IMD后现象不变且短时间发烫。WP这路如何跑线?

网友:
DELL显示器 屏幕打开就灰色的 有竖条深浅不一 按菜单也看不到 没次打开都条条的位置形状都不一样
谁能帮帮我啊 谢谢

网友:
好象没有VGH高压30V左右的. 12# xuyan88521

网友:
先查检查屏线,再用通用板试一下。 13# langyenglu

网友:
我今天搞了一个海尔的22寸显示器开机显示30秒左右黑屏、指示灯是绿色的。怀疑高压部分的问题用自制高压条测试灯管是好的,测试电源板部分电压发现有几个电容的电压为10.多V还有一电容没电压,把那一堆电容都换了测电压12V正常了,接VGA线显示正常了测试一个多小时没发现黑屏现象,OK了

网友:
测VDD对地电阻仅几十欧,有异常?
正常是多少?

网友(2010-05-22):
没有 有些几十欧有些几百欧

网友(2015-10-25):
我的也是这种屏幕  VDD9V    VGH21.5V VGL-5V  VCOM3.3V  屏幕有五六条竖线,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