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楼主(2010-04-19):
今天一早维修一块V星的主板,用测试卡检测南桥工作的四个条件都满足了,然后加电测试CPU核心电压,内存电压;这些都正常。于是直接上CPU,但是好景不长;代码从00跑到D1,然后就自动重启,就这么十秒钟重启一次;于是先看看是不是CPU电压这边出现了问题,用灯罩测试了一下;全亮正常,再次同时COMS也重新跳过线,电池放过电;故障依旧。这时候才想起会不会是CPU自检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带着疑问就去尝试了,把BIOS芯片给拆下来;然后换了一样的上去,故障解决了。来回重启依旧可以正常启动,原来真的问题出在这里。在这里主要告诉大家,当该正常的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后就是CPU开始寻址,读取BIOS程序的时候;可以根据故障去检修。不要怕,个人建议大胆尝试;经验才会出来。当然前提之下不能乱拆,对症寻药!

网友(2010-09-18):
写bios还是个技术问题,要不就用专门的编程器,要是直接在dos里写,写不好,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