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C怎么写MCU?

楼主(2010-04-19):
手上有一台联想LXB-L15C的15“LCD,开机显示一切正常,但是菜单一直跳出来,一直显示亮度调节,按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换了按键还是一样,吧按键板拔掉,还是一样,那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了,我想问一下啊,这样的MCU要用什么软件写?要怎么写?MCU的型号是:SST 39SF010A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查了按键板过去的线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