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用高压条 9V-20V 笔记本高压板

楼主(2010-04-19):
换这个的时候,注意什么,
非专业人士购买前请咨询本站客服,VIN 为供电 ON 为开启信号 ADJ 为亮度调节 GND 为地线 ,换的注意什么?
笔记本

网友:
注意 电源正负,

网友:
找对线就可以了,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注意的太多了.不要焊短了..防静电..
先关电..
这些东东要说吗??
最重要的一点..
千要别把线焊错了...

网友:
正负 接对 供电不能接信号上面去了

网友:
一般先接供电,供电都和保险相连,很好找,然后接地,不用说了,螺丝孔就是,然后就是控制一般是3.3V左右

网友:
呵呵··
只要不把地和供电接错就可以了啊·

网友:
接三根线,供电、地线、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