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这个电阻应为多大合适?

楼主(2010-04-19):
如下图中,CS脚到开关管S极之间的电阻,应为多大的阻值合适?

网友:
根据别的电路分析,大约在600----1.2K之间,你可试一下.

网友:
220欧姆左右吧 我正好有块这个电源板 标着221

网友:
这是一个过流保护引入电阻,我看到有的图上没有用这个电阻呢,你可以用1.5K以下的电阻试验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1.5K以下的电阻试验一下

网友:
输出串的那个电阻是多少呀,也不说一下!!!!

网友:
用1K的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隔离保护用的,没有多大电流通过,随便使用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