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写液晶的程序的?

楼主(2010-04-19):
大家都是怎么写液晶显示器的程序的?用什么硬件和软件?最好能够详细的说明一下,让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软硬件都有 软件是和硬件一起相结合的 一般都用编程器 编写

网友:
当然是编程器写。。

网友:
编程器和软件一起咯,深圳那边拿的编辑器100块钱,带线。写程序软件师傅给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