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3000 报错

楼主(2010-04-19):
换了N个硬盘,GHOSTN遍,一点PC3000英文菜单提示:YOUR licence is valid no longer!(reason:4) 不知道什么故障,硬盘原来都好用的,几天没用就成这熊样儿了,请大虾救命啊
硬盘

网友:
把卡重插一下,然后点击修复,再测试。

网友:
重新拆了..重新插了 金手也擦了..还是不行..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