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高压电容要注意

楼主(2010-04-19):
今天收到一部19宽屏液显,一开机刚出画面就黑屏,怀疑是高压板的事,测高压变压器阻值正常,测各驱动管阻值也无短路,测高压电容。刚测也正常,又重测一下,有一个10P的为15P,又测它不稳定,代换OK,对于这些小电容我们要注意,有时它们也会玩我们。

网友:
请问你测电容是用什么测的?

网友:
请问你测电容是用什么测的?

yzz163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好一点的万用表有电容档啊

网友:
遇到N次这样的,都是直接换高压板,没思路...以后多发些这样的小经验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

yzz163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有专门测电容的仪表。 2# hemingde

网友:
二极管档也可以测量的

网友(2010-05-29):
有这样的事,万用表那么小的容量好像不能测量正确吧,没碰到过

网友:
小电容能测的这样准

网友:
怎么测的?怎么测的?怎么测的?

yzz163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在实纪的维修中也少不了数字表,在数字表中有电容档,能测出以PF为单位的小电容.也有专用电容表更精确.

网友:
通常量电容都用都用电容表,也有使用lcr表,推lcr表有时候电容表示正常的,不过lcr表量测d值过高,也代表此电容也有问题,会影响后续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