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74LCX08能用74HC08代换吗?

楼主(2010-04-19):
一块板子上的74LCX08坏了,该芯片的供电是3.3V的,当地买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如果用普通的74HC08(5V供电的),能用吗?会不会不稳定.
芯片

网友:
应当不行,,后都是5V供电,,逻辑电平都不一样

网友:
逻辑功能一样,都是四两输入与门,引脚也一样,只是工作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