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集显865主板``跑38

楼主(2010-04-19):
主板点不亮,跑38,最小系统,放电,换内存CPU,都试过~怀疑是集成显卡问题``换上独立显卡~还是跑38,但能亮``显示DMA控制器报错`键盘也没反应`也进不了BIOS``高手指~教~`估计是IO出问题~了~`但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另外测得橙线对地短路~~大家给支支招啊~``

网友:
没有帮忙啊```自己顶~~

网友:
不是吧,3.3V对地短路还能开机?换一个IO看一下吧

网友:
BIOS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