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EX3打印机的吗,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9):
这里虽然没有打印机维修专区,但来这里的人都是搞维修的高手,所以我问一个关于打印机的贴子,希望斑主别删哦...这里有台EX3的打印机,只是偶尔在打印的时候只打打印一半就出纸,只是偶尔,多数情况都是正常的,此机也清零过,排除系统跟驱动的问题..

后来把进纸开关,进纸传感器都换了,清洗了,试机两天都没有出现脱机状态出纸的情况了

网友:
传感器有问题,,只是偶尔没有检测到有纸,所以就是你说的现象

网友:
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把机器只通电,与电脑断开,进纸到打印状态,不去管他,过个把小时后,就自动出纸,,,时间不定时,

网友:
本个遇到过一台喷墨打印机有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拆开机器全清洁就好了...机器较脏,很多尘的....楼主有没有做过全清洁呢..

网友:
检查一下进纸器,进纸传感很容易错位,我修过几台也是这样,拆开重装下基本OK。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们的建议,看来本区还是有很多修打印的高手嘛,我先去清洁过后再看,,,

网友:
拆开清洗过,把进纸传感器也清洗了,没有错位,但,还是一会儿自动出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