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 dv2000 显卡温度降到 30° 了

楼主(2010-04-19):
我把  dv2000  显卡温度降到  30° 了

昨天  又接到返修的 dv2000了(离上次加焊才一个月时间,去年也加焊过),  本想 换 110芯片的,看看手上没货了,正好看到 从 acer上拆下的  7300  (因多次返修拆下换了110mt),于是植球  装到  dv2000上,开机 打开鲁大师  显卡温度在 30°,打开性能测试 也不超过  60°,想想应该是7300降频工作的结果,这样的温度表现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吧,能用多长时间还要客户用了才知道,大家手上有换下的7300,7400也可试试看,就当废物利用吧。

网友:
现在的7300 7400都是07+ 06+的产品,能用三个月都是奇迹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LZ的保贵提醒了。
个人认为还是换09+或者是10+的产品保险些,只要客户能愿意出钱!

网友:
我这台就是 给客户报   换老版   和 换新版  两种价格,客户选了  老版的价格,没办法只有想办法降低成本呀。

网友:
就是  不过楼主能把温度降到30    的确是不易哈  介绍下方法哦

网友:
回楼上, 其实方法都是大家长用的   清理风扇   加铜片  改风扇长转   一般都能让温度 在 50-60几°,这次能让温度 在30°  主要还是  把7200  换成7300芯片的结果, 是不是所有机器  换 芯片都能在 30°,还要大家试了才知道,手上还有几片换下的7300,如果还碰到 用7200芯片的机器 ,我换后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个DV3000的本本,现在点不亮了,处理一下得多少钱

网友:
我自己收了台dv2000的机器,温度也只有45度,但是基本上一个月就要坏一次,我就用来上上网,我觉得这点温度不至于会导至虚焊,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应该显卡内部的电路容易虚焊,所以有些老返修换下来的显卡无论怎么降温处理还是会坏的,

网友:
好经验可以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都是为了赚钱吗 那就要看手头的备件 怎么弄合适 感谢楼主能把自己的成功和大家分享

网友:
回8楼   我用7300  也是试试看   能用多久  还要客户用过后才知道  我也会再以后告诉大家结果的。

回11楼  7200 7300 7400  110mt  这几个芯片  大部分情况下  是通用的

网友:
对啊,7300能用在7200上吗?楼主回一下……

网友:
等待大家尽快给出试验结果,这样也是维修界的一大亮点啊,因为惠普机子太多哦

网友:
回8楼   我用7300  也是试试看   能用多久  还要客户用过后才知道  我也会再以后告诉大家结果的。

回11楼  7200 7300 7400  110mt  这几个芯片  大部分情况下  是通用的
引用 网友A:

难道用了7300的就降了20多度,这么好??

网友:
明天我也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是换升级版的显卡比较放心

网友:
7200 和7300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7200 和7300是可以互换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当然最好还是换09以后的新品

网友:
是保1个月。加焊的返修率太高了。都是从做的

网友:
升级的显卡很贵的,有几多客户能承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