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问题,

楼主(2010-04-19):
一台杂牌CRT的问题,量G1G2电压都没有,前置视放IC和末极视放IC换了不行,行管也换了,6.3V 80v都有,插上VGA线灯会变成绿色,高压也有反映,小弟新手,该怎么去查
黑屏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应该是开机后显示器进入了保护了。你把内部结构说一下,比如都有哪些芯片?

网友:
主板型号775F,行场扫描ICTDA9113,IRF634,CPU EMP775FD

网友:
开机测二次+B会不会过高?断开IRF634后G1.G2电压会不会有?一般情况包坏比较多.

网友:
如果开机接上信号行电压能保持 查查尾板 abl 预视放 输出端 视放的输入端 rgb一般2.2v左右看看有没有 管座电压正常不 有没有菜单显示啊 拔了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