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屏线热压头有前辈们用过这东西吗?用过的进来说说使用效果!

楼主(2010-04-19):
今天在淘宝上看到液晶屏屏线热压头

宝贝描述是这样的:
相信很多做维修的遇到液晶屏显示不全的,一般情况下为液晶屏的某一条屏线断裂,但普通的烙铁头无法焊接!用这个就基本上就能很好修复,它的用途相当广泛,所有跟软排线有关的修理都可以用这个进行,类似液晶屏出现的缺笔画、断线等,一般都是软排线粘接不良引起的,用这个工具则可有效修复。
      使用方法:只要把这个焊接工具安装在普通的外热式烙铁上就可以了,焊接时,再焊接处左右移动十几秒即可,不能长时间的停留,以免造成排线损坏。

这东西没有没描述的那么好?用过的进来谈下感受

网友:
你可以试试,我很久以前就看过,我觉得万一故障扩大,还给客户一个闹的理由!修修屏电路还可以,修这玩意!

网友:
吃力不讨好,而且这玩意不能保!我们这边用热压机的!都是出门不保

网友:
用这个压后的排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网友:
没什么用,最好不要搞,收了钱,到时再出问题不好搞定了!!真正维修的仪器好几W,也不能保证不再出问题!!

网友:
本人买了个,可以说没什么用。别说来回移动10几秒,10几分钟移动了当时是可以,放冷到明天又花了。

网友:
屏出现这样的故障时,一般都是不修的,,修了也用不了多久,自己收钱时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最好别搞上次我搞了一个屏线把屏扩大化了,刚开有闪屏就知道那里有问题。可压下当时是可以的、冷却后有不行了反复几次结果屏线翘起来了拿到华强人家都不帮搞。结果赔了人家个屏怀具阿

网友:
压屏线,要和客户说好,死马当活马医,医好算好运,医不好或故障扩大也是正常,反正已经判死刑的东西。

网友:
修得好就收些钱,也不要太黑,说清楚就好了

网友:
很不负责任的说法,这个也只能修修间距宽的斑马纸一类的,而这一类也基本是单色屏用得多。一旦接触到TFT的屏,成功稳定率很难超过10%

网友:
本人买过,根本不行,而且越压越坏.最后搞的整排都掉了.

网友:
我认为屏线还是不要修了,危险太大,弄不好用户还不买账

网友:
这东西我好多年前用过,主要是换传呼机液晶屏的,液晶显示器的屏不一样,压不了的,因为胶遇热不会再粘,传呼机的就可以遇热粘,两者材质不一样。

网友:
看了各位的发言,果然受益非浅呢!

网友:
学习了,各位楼上的师傅,谢谢你们。

网友:
14楼的师兄正解,这玩意修液晶屏?
别想了,不要把屏修得越来越坏,要真的行,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个人经验(拿几块多线屏测试):压1块坏1块!现象:原来线条没修好,出现更多的兄弟姐妹!

网友:
楼上的师傅们   谢谢经验啊啊 啊( ⊙ o ⊙ )啊!

网友:
高档设备弄了都管不了多久,何况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