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一个场效应管烧了,找不原型号的,怎么办?

楼主(2010-04-19):
显卡上的一个场效应管烧了,找不原型号的,上面标注:A1 ASM3055R S0541,用别的能代替吗?

网友:
ASM3055R   可以用55N03  60N03  ---比3055大的都可以代换,不对请指正

网友:
谢谢啦。。。初来乍到,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0-06-18):
看以用 60N03  来代换或稍大就行

网友:
n管,比3055 大都可以 40 50 60 70 85 90 n03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坏板上CPU供电处拆一个装上去就行了  只要不是LD10**开头的CPU供电管都可以

网友(2011-05-19):
我一般在核心供电上拆那里的一般都通用

网友:
只要用大一点的N管就可以了

网友:
长管的代换我们都是找一样的,都是买一样的回来换现在知道了以后找其他的代换

网友:
参考电流电压,用个不小于他的就行!

网友:
3055是N管    只要用大一点的N管就可以

网友:
大小形状差不多的N管就可以了。

网友:
3055的管子很多啊,主板上内存供电很多就是3055的

网友:
看了各位师傅的回复,我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
形状不比它小就行

网友:
看了大家的 讨论  知道了一些  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啊,羡慕中,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啊

网友:
学习了 ,以来可以这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