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ONA N61维修经过

楼主(2010-04-19):
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块ONA N61的主板,客户说是被雷打了. 我直接说下我检修这块主板的流程吧
先仔细观察了下主板上有无明显的烧伤痕迹,没有.我又闻了闻也没烧焦的味道.现在就开始用万用表了,打到蜂鸣挡,量+12V -12V +5VSB +3.3V -5V 以及绿线.都没对地短路.然后量CPU供电的12V也没短,于是通电,开始测量.我量电压的顺序是先南桥供电--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正常)量CPU供电时,发生没电压.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的先测了它的供电脚18P PVCC3,24P PVCC2 ,33P PVCC1.接下来就是使能输出控制了(ENLL)37P,都正常.于是我量了下它的输出端,都没输出.什么都不想直接换了,继续量CPU的主供电,有了不过是0.7V.一查资料不对.应该是1.37V供电.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到VID识别脚了,我跑了下线路直通IO了,接下来就对照ISL6566 VID脚识别电压.不正常.就把83627EHG的IO给换掉了.电压上来了.接显示器亮了.

新手发帖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100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通过

注意本站严禁灌水(维修间故事区除外),灌水三次将删除ID

网友(2010-05-22):
明知被雷击的,重点就要放在网卡,IO 上来,说不定原来的ISL6566就没有坏

网友:
我最近的几台机也是这个问题,Vcore不正确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