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7575PS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0-04-19):
故障是这样的:次级无输出IC启动电压 和供电都正常,就是5脚没有脉冲输出,大致的查了下无明显故障。
  对了 还有个现像是断电后300V下降缓慢。我一直怀疑是IC坏了,就是没有代换的。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
300V缓慢下降是因为没有起振,开关三极管,IC,启动电阻均在检测范围内

网友:
换LD7575PS电源块,有的时候就坏一个电源IC

网友:
我也是觉的IC很能性很大 就是手头上没有哦,看来还是要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看了下别人的帖子 还有说是431的问题,我想应该不会呀? 不过也换了下 没起作用

网友:
故障点就是IC坏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