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945不上电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4-19):
一台sony945主板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后,裸板上电,待机电流为0.01A.量一下,发现无3v ,5v待机电压!电感无短路。主供电dcbatout有19v.量max8734的工作条件,有触发 ,供电,无升压。量升压电路,发现升压电容有一端断线,接分线后,通电,上电正常0.58A.插CPU ,内存跑"59".按压南桥,跑‘CO'.南桥空焊,回焊南桥跑'CO'.装机,开机进系统!

网友:
建议楼主把维修过程写详细一些

呵呵!你这写的感觉太敷衍了

网友:
确实简单了一点,此文不能代表您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