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跑到382F掉电保护求解,

楼主(2010-04-19):
IBM R51跑到382F掉电保护求解,多开几次又正常,,机器凉了又不行,,,保护后无待机,,但总电压有通到主板,,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了!压着南桥试一下

网友:
有压过,一样,,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北桥吧,一般这情况都跟北桥有关````

网友:
北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做做显卡看!

网友:
楼上的有遇到过吗,???还请赐教,,,

网友:
内存和北桥之间通讯有问题了,换掉桥试一下,换内存托内存槽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