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主板cpu 检测卡 pg电压 0.6v 说名什么

楼主(2010-04-19):
845 主板cpu 检测卡 pg电压 0.6v 要求是 1.5 说名什么,复位信号 0.9v 要求1.5 是不是北桥坏掉了啊,电源供电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 别的就不要去想了

网友:
是要换电源吗,说明有pg信号吗?,用打阻值卡怎么测pg信号啊

网友:
内存打阻值ad线阻值1欧说明道北桥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