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V2000 945GM的CPU座子,怎么样加焊

楼主(2010-04-19):
一台DV2000的主板,945GM ,按着座子就可以点亮,加焊了几遍都不成功。有没有高手,请教下怎么加焊才可以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座子虽是 塑料的 但是耐高温的 直接用BGA取下 重新 植株  不过得一颗一颗的放哦

网友:
LS的更强,买个CPU座子才几钱?有必要重新置球吗?

网友:
高手,我试了下可以

网友:
换座子没有BGA机就不好弄,座子本身很便宜才几元

网友:
我都是买座子的十几块一个 CPU座还是比较难做的

网友:
有BGA,直接上松香水,放平加焊就是了,注意背面除了加焊的地方外其余地方要用耐高温胶布胶好防止贴片零件掉落,还有就是垫平了,在旁边有时可以用镊子小心的调一下

网友:
先放上一个坏的差不多的CPU,然后焊下来,用烙铁轻轻把座子拖平,取下CPU,再把锡球植到板子上,四脚用高温胶纸垫起半个锡球的高度,加热完成!

网友:
CPU座子加焊是难点的。但换新的就简单了,重要一点是对位。周围是不用什么隔热胶纸来贴的。浪费。除非周围有像T60那样打满胶的芯片除外。

网友:
CPU座子加焊是难点的。但换新的就简单了,重要一点是对位。周围是不用什么隔热胶纸来贴的。浪费。除非周围有像T60那样打满胶的芯片除外。
引用 网友A:

像主板这些是不用贴的但是笔记本一定要,因为笔记本里的零件都比较小比较娇贵,很多芯片用风枪一吹就化了,焊台温度有230度左右,推荐用锡胶纸很宽的那种5块钱好多又宽又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