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屏幕发暗或闪屏,开机一会后亮度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19):
(无正文)

网友:
显卡芯片虚焊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我碰到过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虚焊,换个其他显卡上去也会闪屏

网友:
测下屏的供电正常不,电压不稳定也会闪屏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看看灯管两端是否有虚焊

网友:
我也覺得是高壓條和燈管壞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还是先拆屏出来测一下,看故障在哪里?有时正常有时坏,可能也就是高压和灯管问题!

网友:
很明显。高压板工作不正常。

网友:
灯管打火了,屏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 和 灯管 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换了再说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先从简单的测吧 遇过这样的大部分都是灯管 外接上灯管试试就很清楚了

网友:
现在是冷开机屏就会闪,大概1-2分钟后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是灯管虚焊了  看看吧

网友:
感觉高压板或灯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灯管 ,高压,,就这部份有问题,,不关显示驱动IC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