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联想LXM-WL19AH的LCD用的芯片,解码板是由这三个芯片组成的(STUM16AL-FL+25L1005+24C16),我想问一下25L1005和24C16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mcu又是存在那个芯片里?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
25L1005j就是MCU芯片,24C16是存储器,STUM16AL-FL是主控

网友:
MCU在TSUM16AL-LF里面,25L1005是MCU的外挂存储器,24C16是存储显示器的序列号以及工作状态参数的。

网友:
帮你总结一下:这种显示器坏灯管的最多,STUM16AL-FL是驱动板的解码芯片,里面不会有数据的,作用就是MCU软件正常的情况下,驱动屏幕能正常显示。工作程序在25L1005里面,是外置存储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MCU。25L系列一般为(128K)左右容量,24C16也是存储器,因为MCU的程序一但写好,就不好修改,在显示器正常显示时,我们调整菜单的亮度或对比度时,这些数据就存储在24系列里面。

网友:
谢谢4楼的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他说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补充。现在这个显示器的故障是有两个按键不管,我查电路的没问题.按键最后是进了25l1005里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事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先换两个开关试一下

网友:
你首先确定按键是否是好的或干脆换掉,我这里有这种程序,刷之前最好备份原程序。解压芯片为TSNM16AL-LF-1  存储芯片25L1005HC   旁边还有一个24C16WP    屏的型号有两种:1:PV190WLCMC04H  2:M190A1-P02

网友:
谢谢7楼的朋友你的东西我收下了  那个显示器本来是坏的电源 修好后那两个按键不管  液晶又用不到按键 客户每没再修 就那样用

网友:
4楼的解释的很正确,实际上25l1005就是一个FLASH存储器